[其他]
可调电源判断灯管轻微老化

楼主(2014-05-01):
  客户机器拿来说 开机几秒钟下就黑屏,通电观察故障电源灯没有随之闪烁,不是按键的问题,拆机测开机电压正常,推理以后可以断定是高压线圈 和灯管的问题 ,那出灯管测试仪和灯管正常连接以后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 设定好12V  发现 下边一组的电流 0.6 多一点两根一样,上一组电流0.2多一点, 两根一样,仔细想一下,  电阻越大 电流就越小 ,电阻越小 电流就越大。这个时候我赶紧找了一对好的灯管19寸发现 电流两组一样电流都是0.6多一点。 管理芯片发现两个灯管所需要的条件不一样 就会断电保护,这个时候直接代换灯管后 开机亮屏两个小时无故障。不确定分析的对不对 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
不就是这样么 还指导啥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嘛

网友:
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来就可以了

网友:
0.2的电流,灯管已经断了。或者脱焊了。

网友(2014-07-21):
你换灯管基本步骤没有细心吧,灯管发出声音是电流有漏点,回流电路与负端之间发出声音,你应该把灯管头尾两端加上高温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