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进水,进奶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01):
今天一台笔记本进了好多好多奶茶,基本上他老娘都不认识这板拉。用洗板水不现实,一瓶都不够。无赖,估计报废,洗都不好洗。最后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我就把主板拿到自来水上,拿了把牙刷,边充边洗,洗完以后看上去还蛮干净。放在BGA上烤板,等板靠干以后,我了个去。一上电。好的。所以当主板进的水,或者奶茶太多的时候不放用大量清水充洗,烘干绝对没事。小电池记得取下。

网友:
楼主,不能说是绝对。遇到这板,算是运气,不烧坏。

网友A:
要是腐蚀太厉害的。。。哪敢用牙刷刷哎。。。。刷掉一大片小元件哭都来不急。。。。

网友:
这个是运气了,还有,拿水洗板,你确定BGA上能完全烤干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好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运气好~~~!啊。人品大爆发啊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这是运气,貌似不能学了哈

网友:
应该是刚进的奶茶腐蚀还不是太严重,楼主思维果然不一般。

网友:
哈哈 我一般都是用牙刷刷了 要是牛奶的话 我就用酒精 安全无痛苦

网友:
这事我经常干,有时主板做BGA太多次,焊膏用洗板水难清干净,拿洗衣粉、洗手液、洗洁精都洗过,洗的那叫一个干净,再马上烘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腐蚀太厉害的。。。哪敢用牙刷刷哎。。。。刷掉一大片小元件哭都来不急。。。。

有同感,腐蚀严重的一刷元件掉,焊盘掉,线路断,那时想死的都有了

网友:
哎,这本来就是用水洗

话说本来是用超声波机加无水酒精,成本太高,后来我们这就用自来水和洗衣粉了。

网友:
另类的思维,不错呀

网友:
运气好,不过我们这一般水洗再用电吹风吹,BGA用来吹不太好用

网友:
自来水冲洗我也干过,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