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

楼主(2014-05-01):
小弟我是新手  我这块主板 cpu供电,内存供电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有 就是不跑马  从哪里查起

网友:
刷BIOS焊北桥

网友:
那个大哥给我个BIOS  昂达A785G的

网友:
我刷了20个BIOS都没有成功
   运气真的黑

网友:
那你要先测量下pci15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电压  然后怎么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