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A8E 无3V 5V 之维修小例 共同努力,干华硕!

楼主(2014-05-01):
         接手一台华硕F8S 待机0.004 按开关0.005  查U8101  TPS51020  9,10pin  无ENBL 信号! 贴子上都说是U8100问题
实际上不全是,如果没有ENBL 12VSUS 不能出的!
之后查得 必须要有VSUS_ON   才能产生ENBL         VSUS_ON  由EC产生  量EC  ite8111  的工作条件
VCC供电为 2.5V   图纸是3V   2.5V 够不够 这是个问题啊!  查了下图纸 不知道是图纸不对 还是怎么的 不知道EC供电  由哪个产生。
看了开机时序  可能是+3VAO产生  量了下点走了下线  没错 是它     U8102  VOUT 2.5v 不管对不对  于是换掉这个IC   我晕  还是输出2.5V 什么问题?难道是稳压管D8104   换掉再说 狂晕 还是2.5V  再想了下。  对照了下费板   看到R8121 的标号很特别  那么可能是这个174K电阻有问题       变质了 换掉再说吧  。  呵呵 待机3V 5V 都 出来了   原来是一个电阻坏事。此机修复!
共同干华硕!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兄弟,你好歹也上传下图纸哦

网友:
说到华硕心碎一地

网友:
华硕的板问题大都是电阻类的,细心点都能搞定

网友:
反馈 导致 输出的电压减小

网友:
哦晕  卡机 发了2次  管理把这个删了 这个说的不明白

网友:
有料板真好  我这什么 都没有

网友:
楼主,不管条不条件。干了再说。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