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CD液晶屏的灯管的两根线,如果接反了,有何后果?

楼主(2014-05-01):
灯管的两根线:一根红色粗点,一根白色细点,哪根是接壳的?灯管的两根线如果接反了,有何后果?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随便接嘛

网友:
灯管是交流电,接反应该会保护的,不会烧灯管和高压线圈

网友:
ZHEG这个么事的

网友:
同意一楼兄弟的观点,因为你买来的全新灯管   哪位老大知道 哪头接粗线  哪头接细线或者红线和白线,都是随便接的

网友:
随便接了!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一切自有联通,

网友:
以前我听过师傅讲过 这个不能接反的 可是你想想 买一支灯管回来 有标 正负极?

网友:
哪根都不可以接壳,接铁壳就是接地了,显示器会亮一下就灭。
两根线是随便接的,灯管是不分正负极的。可以理解为家用的照明灯管。

网友:
随便接,。看心情,哈哈、。。。。。

网友:
灯管的线 交流电 那有什么接地一说了 交流电没有正负 随便接

网友:
哪根粗哪根细是由高压板接口决定的,跟灯管无关。

网友:
这个灯管线怎么能随便接呢?接反了点不亮。。

网友:
不区分正反,也就正负极 因为是交流电。AC-DC-AC的过程   楼主应该好好的看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