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S 无3V 5V 维修一例 共同干华硕!

楼主(2014-05-01):
            接手一台华硕F8S 待机0.004  按开关0.005 估计没有待机
           拆机果真没有,查待机IC 51020  9IN 10PIN 无BLEN 心里有数了   按照以往的通病 查U8100 确实无12SUS 产生 他需要ENBL来驱动 不关它事
    付图纸  大家不要盲目换。        继续找ENBL 得知他必须要有VSUS_ON  图纸

继续查VSUS_ON  由EC 产生  图纸

查EC ite81111     工作条件  得知VCC3v  有2.5V  这个 正常不  这是个问题啊  修板多了 你就知道 有时候是可以的 有时候是不行的 不管行不行 看看
能不能搞出来 总是没错的
查图纸  由+3VA 通过电感得到  我们都知道 这时候不可能有这个电压 再查图纸由+3VAO 转换。查得由u8102
产生
  +5VAO OK 换U8102  心里很高兴
我晕  还是一样的2.5 难道2.5是可以的?  IO有问题?再换掉D8104  我晕 还是一样的 逼哦哦换IO 无意中发现电阻R8121 标号很特别。敏感的
感到  要换它再说  废板拆过来 我晕 3.3v 了  开机OK  此机修复!

网友:
很多时候凭感觉来还不错,总能有一些惊喜

网友:
FB上的电阻引起 的还是少   U8102坏的居多

网友(2014-06-19):
华硕老板子  3 5V芯片坏 多

网友:
用感觉来修板,还是很有感觉的嘛。。。

网友:
  我刚修一个这个机器,51020无3、5v的,是5111的32.768坏引起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原来是分压电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