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N4110 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4-05-01):
有一台DELL N4110的主板 不认独立显卡 只能认到集显  买了个新主板还是只认到集成显卡  自己的主板刷了BIOS 换了显卡都不行  5.1了 上家没上线  求大神给点意见  很迷茫  很郁闷 供电都测了 没问题 有谁遇到过么 I5的CPU  换了个新主板还是认不到独立显卡 系统也换了

网友A:
看了下DELL N4110的图纸   CPU管理DDR3内存  和ATI显卡, 所以换个CPU就认到独显了  兄弟

网友:
查看下 你主板是否支持你现在的cpu的外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DELL N4110的图纸   CPU管理DDR3内存  和ATI显卡, 所以换个CPU就认到独显了  兄弟

楼上正解,遇到过,但没换U试

网友:
那只有是u的问题咯

网友:
请问下是CPU 的问题害死CPU 电路的问题 应该是CPU 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过CPU,没有解决,外围都测过,BIOS也刷过,不想换显卡了,因为是进水机,所以直接给他客户,反正集成也够他用的

网友:
关键是客户要求用独立显卡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接口问题呢?

网友:
说快了 ,驱动打了没?

网友:
驱动打了没有,如果不行,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换个U试试,以前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独显没工作;CPU与独显不兼容,在独显卡与CPU中你选择换一个吧

网友:
有点机器就是这样,换过显卡还认不到独显,你要在从新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郁闷坏了  CPU 也换了 还是不认独立显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神马情况?   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换了CPU 怎么样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CPU就行了

网友B:
换CPU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肯定好
CPU 换了 显卡换了 供电查了都没好 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