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液晶显示器花屏(看图片)是什么原因做成的?

楼主(2014-05-01):
用了几年的maya液晶显示器,现在变成这样了,接电脑和接电视盒也一样, 不接VGA线,只开机,开机时几秒钟显示器自带的开机字和画面也都是这样子,请问什么原因做成的?谢谢!

网友A:
LZ,是不是开久了越花。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lho

网友B:
京东方的屏?有几种可能:1、程序问题(包括驱动板)。2屏电路问题。3如果是京东方的屏那有可能是屏电路的升压芯片VGH到屏右边的小集成芯片(需要把铁壳都取掉才可见)断线,可以飞线,但是要求手工要好,因为上面需要用点焊

lho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开久了越花。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开久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东方的屏?有几种可能:1、程序问题(包括驱动板)。2屏电路问题。3如果是京东方的屏那有可能是屏电路的 ...

网友:
我看不到屏的型号,我只知道很多京东方的屏会有那个问题,需要飞线,其他的我不懂,那就按照我跟你说的流程去排查就行了,万能点屏点一下确定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先点一下屏缩细检修范围

网友:
邏輯版壞了

网友:
把菜单按出来看看嘛?大多数是屏

网友:
这种现象大部分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