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THINKPAD SL400 装系统卡死

楼主(2014-05-01):
一台摔过的THINKPAD SL400 ,PM45芯片组,拿来的时候就是进不去系统(系统进到一半就不动了),我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结果重装也装不进去。进PE 分区什么的都正常,硬盘也是好的,CPU、内存条都换过还是一样,该查的都查了,都没发现问题。就是在装系 统的时候,装到三分之一就装不进(装不进去的时候就卡死了,鼠标也不能动了,硬盘也不读了),绝对排除系统问题,现在怎么都装不进去,各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不要说什么内存、硬盘或换个系统等这些谁都会想到的,可以确定,压根就不是这样简单。怀疑是南桥空焊了,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找到问题或有一定把握再下手才好,不想盲目把问题扩大化,哪位高手能一语道破天机........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要想了。直接做南桥 ~

网友:
这种要测出问题很难只能先干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了。直接做南桥 ~

先整南桥在看

网友:
摔过的掉点可能性很大,南北,板载CPU显卡,不过南桥掉的碰到最多

网友:
先用波波查查,卡机时哪里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装到驱动的时候就卡机啊?我上次就是刚打完驱动就卡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初了网卡驱动别的都不要打试试看。期待中

网友:
小心做南桥把  但是摔坏的机器,掉点也是很正常的,有可能做过 不开机  不显示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2014-07-05):
果断的搞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