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不亮机。

楼主(2014-05-01):
ACER ZG5  不亮机。BIOS刷了几个版本  还是一样 0.42右左,无线网卡槽上面打了 22P有复位  但现再看来是不跑U   PC卡心片和网卡心片都拆了,电流底到3.6不亮机,

网友:
不能啊 这机器 就BIOS 好出问题啊

网友A:
南桥发出复位了 !看看北桥收到没 在看 北桥发出CPU复位 么 还有号多你没试呢

网友:
我是再中国网上下的BIOS ,我最后一看这个是再马来西亚制造的  如果这样。那我刷中国的BIOS就不行了是吗。

网友:
我的14.318的主晶振一头用视波器打有波型,一段只有电平,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发出复位了 !看看北桥收到没 在看 北桥发出CPU复位 么 还有号多你没试呢

帖片CPU 你再那里去看CPU复位啊

网友:
没图纸吗?没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打打BIOS波形

网友:
各电感,总线,各路时钟都打一下

网友:
网上找一下图纸吧,

网友:
不正常。应两边都有波型。时钟或晶振或谐振电它。晶振可能性最大

网友:
改成谐振电容坏。

网友:
换个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