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的主板

楼主(2014-05-01):
就是主板北桥旁边,电池上面的8角芯片。。二修板,没CPU电压,一修的家伙居然动总线。。无语了。芯片也估计换的错的。现在开机就掉电。

网友:
这个板子能找到点图啊,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我是要芯片的型号。。点图上有芯片型号?

网友:
主板说是简单,修起来没图纸真的不好搞。

网友B:
那个是LM358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否是没有CPU总线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LM358来的,现在的为标题是否是没有CPU总线供电?

现在是掉电。。。

本来这个板子的通病是换个43T就应该好的。但是上家换了总线的场馆,跟这个芯片。。我感觉芯片的型号没换对。

网友B:
那个芯片的型号是LM3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的型号是LM358

问一下,这个主板待机就有内存供电么?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待机有没内存电压这不重要。有些主板待机时是有内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要芯片的型号。。点图上有芯片型号?

有啊,可以找到的

网友:
既然是开机掉电,是否应该查查哪里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在按照时序查内存,南北桥,总线,CPU供电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刚修过这个板子  程序坏了  不过拿走了   帮不到你了

网友:
也许之前没有总线电压啊,总不能说上电就修cpu电压吧,这个点位图上有型号的

网友:
头疼了。。今天没事的时候点了一次。。没掉电,测了下电压。CPU。总线都有电压。。。。上真CPU,又掉电,换假负载。还掉电。。。。头都是大的。点位图上就UPOU7?这是型号?

网友:
多找找图片吧,光猜没用的

网友:
掉电维修分几种:1 温控保护  2  过压保护  3 欠压保护  4 主芯片故障 ,你这个上假负载有CPU ,上真CPU掉电的话很有可能是温控掉电,我说的只是个大体方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掉电。。。

本来这个板子的通病是换个43T就应该好的。但是上家换了总线的场馆,跟这个芯片。。 ...

GS358S。 手里t同样有一块板。

网友(2014-06-07):
芯片是 AS358M-E1

网友:
哪个应该是LM358的吧

网友:
明天我给你看我手里有一块

网友:
图片我就不传了 AS358M-E1

网友:
只能按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还真 的是822 换了OK

网友:
我还有一片什么电压都有 不跑码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