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N6912A MOS管代换

楼主(2014-05-01):
一个三星笔记本电脑双mos管烧了,引脚比较特别,请问有谁知道怎么代换或飞线

网友A:
我弱弱的说一句,但是从来没有试过啊。找个八脚的MOS管。对照上面的图。1脚的地方不接。234接D级,然后那个5678接S极和G极。这样搞行不行,逻辑对,但是没有试过哎。

我同意一半,因为就算你那样接,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管子的功率多大。代换上去会不会 立马烧掉

网友:
楼主还是上淘宝吧!这个真的都没碰到过

网友B:
这就是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 找个双N管, 把其中一组的S飞线到另外一组的D. 注意功率问题

网友B:
如果芯片散热能解决的话, 用两个单管飞线也可以, 一个上管一个下管

网友:
这个遇到过,在辽版找半天没找到,问半天没人知道,又在淘宝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 找个双N管, 把其中一组的S飞线到另外一组的D. 注意功率问题

我试过了 会短路 用其他pwm的管子拆过来可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散热能解决的话, 用两个单管飞线也可以, 一个上管一个下管

的确 散热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用两个小的mos管,挤着放上去,我在DELL的板子上装过,成功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弱弱的说一句,但是从来没有试过啊。找个八脚的MOS管。对照上面的图。1脚的地方不接。234接D级,然后那个 ...

一个mos管能工作吗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还是换个同型号的MOS管  以免以后回来

网友:
原型号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