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星R525换屏键盘连键的问题

楼主(2014-05-01):
一个三星R525客户在别处换完屏幕后发现键盘连键,拿到我这里维修,开始以为屏幕有问题,因为论坛里也有提到换屏幕键盘连键的案例,可现在不连接屏幕,外接显示器使用的时候同样键盘连键,更换过键盘了,现在大家有啥意见么?

小弟怀疑IO,正准备订货中,另外不知道这款IO是否带有程序,型号是:smsc mec1300-nu

网友:
之前如果能用了有可能空汉

网友:
客户说上家换完屏以后就出这问题了,商家说键盘有问题,客户自己网购了一个键盘回来换上可是问题依然,所以已经排除键盘了,但上家不承认屏有问题,客户也没办法,只能另找我修理,关键问题是,不接屏键盘依旧连键

网友:
屏和键盘本来就没关系嘛。

网友:
把坏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面就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三星的机器不接屏(或者屏幕麻片不对)就会键盘连键,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