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3伏短路求助

楼主(2014-05-01):
一七彩虹9600GT显卡,故障为上机导致主板保护。检测发现PCIE口12V短路,更换7805后12V不再短路,上机测试不再保护。
但是不显示,主板三声报警,确定显卡还有故障。
再次检测,测得核心供电1.18,显存供电2V均正常,最后发现3.3V短路,3.3V对地有很小的阻值,求教该测何处。

网友A:
我认为,不是25芯片与外电路短就是BGA芯片坏,大多是芯坏.

网友B:
3.3V对地有很小的阻值怀疑显示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是25芯片与外电路短就是BGA芯片坏,大多是芯坏.

25芯片是正常的,周围小场馆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对地有很小的阻值怀疑显示核心问题

测试了金手指,阻值正常,大小一样

网友C:
3。3短路的话,一般也是保护  查显卡是不是还有其它的供电没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短路的话,一般也是保护  查显卡是不是还有其它的供电没到位

是金手指上3.3V脚短路,应该和供电没到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网友D:
先断开  电感  判断前级还是后级   一般微短路的原因是芯片损坏      电容村坏一般都是大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断开  电感  判断前级还是后级   一般微短路的原因是芯片损坏      电容村坏一般都是大段路

没有怎么搞懂显卡的3.3VBUS是哪些地方用到

网友A:
上BGA拆芯片,一量就知.麻烦点,但能很快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拆芯片,一量就知.麻烦点,但能很快找出原因.

这个建议不错   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拆芯片,一量就知.麻烦点,但能很快找出原因.

显卡我一般不轻易动芯片,但是要是实在不行也只有这样搞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