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灯管的红白两根线,接到高压条的高压两脚,如果接反,有何后果啊?

楼主(2014-05-01):
灯管线的红线(略粗)接灯管的灯脚;白线(略细)接灯脚的同时,还接灯管架的金属壳。如果这红白两根线,接到高压条的高压两脚,如果接反,有何后果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白线还要接金属壳?不用吧,我拆的机器都不用,要是接金属壳,接反了就会烧东西了

网友:
不分正反。一样用

网友:
刚才看错了。别接灯管架。我修过好多显示器都没有接灯架的金属壳。你吧金属壳去了接上试试吧。不分正反。

网友:
灯管的白线不应该接灯管架的金属壳啊,如果接的话那个灯管架上面应该是有绝缘的槊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