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4-05-01):
型号:Y470 故障:进水 检测不到电池 面板快捷键盘不能用。
拆机图片

EC 都长毛了。用洗析水清洗后,直接更换EC .清洗后的图片

更换EC后,开机测试。面板的快捷键能用,但是还是检测不到电池。没办法只能查图,一步步开始修了。
找到电路图,EC是通过SM BUS 总线检测电池的。

开机直接测电池的第3脚和4脚。为0V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3.3V
先测了一下PR201 和PR202 的阻值都为100 欧。这两个电阻正常,接着往下找
。直接到了EC的第77 和78 脚,中间无断线。

测PR986 和PR990 一端3.3V  一端为0V 。看样是电阻坏了,因为EC直接换的是新的可以排除了,从主板找了两个2.2K电阻换上了,3.3V 出来了。本来以为修好了。用电池开机测试下,开关灯亮了有两秒,就掉电了。想不通为什么会掉电。想了半天也没结果,先把冲电芯片6251换了。还是老样子。没有思路了,拿着放大镜对着EC 找了半天,终于有发现了。

L43 这个电感没有了。找了个电感装上。用电池开机终于正常了。此机修复。
但是有个问题始终没想明白。这个电感是给EC 供电的。在EC 的67脚(AVCC)

为什么 EC 少了 AVCC 用适配器能开机,而用电池开机就掉电。而且没有AVCC ,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提示未检测到电池。请大家指点。

前途无量!

网友:
ec 除了有avcc供电外 还有+3valw直接提供ec的vcc供电  avcc可能只给ec的其中的独立的一部分功能供电

网友:
维修是这样的真的要细心顶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啊,修修是要费时间去处理一些掉件腐蚀的问题

网友:
维修需要很细心的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是不错哈。支持发贴,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没有AVCC 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能开机

网友:
偶也想知道少了AVCC就不能充电了,关注中

网友:
手头有一块同样型号的问题,没有EC替换

网友:
修机子一定要细心

网友:
有些故障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好后,一定要多测试。

网友:
楼主很细。。。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这学习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后,要多测试。

网友:
进水时间长的机器比较难修,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这机器 少了 AVCC 还能 工作  真是其怪   不理解

网友:
楼主心细,运气好!

网友:
偶也想知道少了AVCC就不能充电了,关注

网友:
lz图纸发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