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19B300NW的怪问题(视频已传到优酷)

楼主(2014-05-01):
    三星S19B399NW液晶,开机闪屏,并伴无规律的干扰横条纹,大多情况是黑屏。仔细听可以听到有“滋滋”的声音,而且声音和条纹是同时出现的。
    拆机后感觉声音是从屏电路板上出来的,拔掉灯条和开关面板,声音依旧,拔掉屏线就没声音了,不接屏线接灯条正常白屏,没任何声音和干扰。
    查到这没招了,请师傅帮们帮忙提示一下应该从哪查,谢谢了。

下面是传到优酷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2NDEwMDky.html

网友:
好像只剩下屏,屏线,驱动板了。自我感觉应该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你尝试只接灯看一下是否还是原来的现象,如果一样,确实灯条,测试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测一下屏的,升压电路的后极阻值

网友:
回上面三位,屏线换过新的,只接灯线不接屏线会白屏但不闪了。
屏电路没修过,有点怕扩大问题。

网友:
这是拍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2NDEwMDky.html

网友A:
没换一个屏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一个屏试试吗?

没有屏换,有的话肯定换个试了。

网友B:
测屏供电有没有跳变,供电管有没有发烫或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屏供电有没有跳变,供电管有没有发烫或电容不良

供电4.89稳定不变,屏上4.89、3.29、11.7三个电压稳定,没有以烫的管子,怀疑电容不良,

网友C:
你找个坏屏接上试试啊。我觉得还是板子上或是灯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个坏屏接上试试啊。我觉得还是板子上或是灯条的事,

肯定不是灯条上的,拔掉灯条也响。就是没有屏试,LED的屏目前坏的少。

网友:
找个待用板排除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有线 有的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屏线接口。用风枪吹下屏上的电路,是不是屏上面的电路有虚焊的地方啊。

网友:
这觉得你这个是灯管打火了。重点检查下灯管线是不是烧开了

网友:
查下板子的屏供电  ,,,有可能带不起来

网友:
客户不修了,又失去了一个机会。此帖终止吧。

网友:
测下屏上的VGH和VGL、VCOM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