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待机0.024,装显卡板不触发,去掉显卡板触发正常能听到华硕LOGO的声音!

楼主(2014-05-01):
客户说他的f8s的本本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昨天刚拿来是不能触发的,没时间弄就在那里放着,今天早上拿出来竟然又能开机了正常进系统了,过来一会就花屏了,接着蓝屏,我就直接拔掉电源,在按开关就不触发了,怎么按都不触发了,我就把显卡板拆了又可以触发了还能听到华硕LOGO的声音,装上显卡板就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了,装上显卡瞬间电流0.636A,马上正常到待机0.024,但是取下显卡板就没有这个现象,直接就是0.024!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现象的帮忙支个招!
感激不尽呐!!!

网友A:
显卡的供电阻值打下,还有显卡上的电容也打下看是不是有短啊

网友B:
把显卡和风扇的接地连接线去掉,我碰到过此问题,绝缘不好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个类式的,去掉就可以了,如还短路最好检测一下场管

网友:
先查显卡条件,不行再植

网友C:
显卡上的电容是不是有短的啊

网友D:
4楼说的对 还真是显卡和风扇接地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供电阻值打下,还有显卡上的电容也打下看是不是有短啊

感谢你的热心,显卡的阻值是多少正常???胆电容330,150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的电容是不是有短的啊

显卡板上的胆电容330和150我都换过了,而且是买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和风扇的接地连接线去掉,我碰到过此问题,绝缘不好

明天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4楼说的对 还真是显卡和风扇接地线的原因

哦,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