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铁机,神舟A460-T35触发掉电,无图纸艰难维修路

楼主(2014-05-02):
品牌:神舟A460-T35
主板板号:H243 P/N:08N1-0FS1G00 REV:2.0
故障现象:触发自动掉电,电流0.22
北桥:AC82GM45
南桥:AF82801IBM
显卡:N11P-GV1-A3

同行送修的神舟本本,送来什么都没说,插可调电流0.22掉电,没办法,拆机吧。。。拆机过程此处省略300字......主板拿出来了,一看不对,进水的 ,心想麻烦了,慢慢测吧,先对地打了一遍阻值,发现L电感对地,发现是对应的DJ=CD(RT8202)芯片烧了个小洞 ,换之,上下MOS管也有一个挂了,上下管全换之,测量还发现有一个显存短路了,拆之。测量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之后上电测试,还是0.22左右掉电,触发测量所有电压,CPU电压没有,L?这个电压也没有,没有图纸不知道L?这个是什么电压,但是这个电压不出,CPU电压是肯定没有的,因为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的,纠结啊,这下大麻烦了,该怎么修呢。。于是发现板上还有一个DJ=CD(RT8202)的芯片没有进水的,可以正常输出1.0V,于是把这个芯片的所有脚位工作的条件做了个记录来对比,如图 ,但是又好像重要的都满足了,为什么还不出电压呢?脑袋灵机一动,能不能把L?这个电感断开看下有没有电压,于是断开L?发现有0.9V出来,难道是后继拉低了电压?电感连接RT8202那端的对地阻值是483,另一端是019,想烧烧019那端看看有什么化学反应,发现显卡发烫,不管了,把显卡拆了再说 ,显卡拆了,量电感另一端的阻值023,可以说没有变化,把电感焊好,上电发现电流0.43,一测CPU供电出来了1.4V,但是L?还是一样没有电压,不对啊。显卡拆了那个电压没有出CPU电压却出来了,靠。。。什么情况。怕是显卡坏了,订了一个全新回来,还不便宜,装上去后傻眼了,电流0.24。CPU电压不出来了,跟原来一样。。。这个故障就是缺电压才导致掉电的,但是L?这个电压怎么那么难修出来呢。。已经修了好久了,准备放弃了。

网友A:
拆显卡后,电感另一端的电阻正常没有啊?,看你描述应该拆下显卡后电感后端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显卡后,电感另一端的电阻正常没有啊?,看你描述应该拆下显卡后电感后端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拆掉显卡后电感的另一端是023吧,阻值可以说没变化吧。

网友:
那说明还是有短的地方,继续烧一烧!

网友:
没图纸,没资料,没借鉴,不敢想能修好。。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丢一边去了。。要不也不会来这发了。

网友:
电压都没出完,不可能跟BIOS有关的。

网友:
没有高手给点意见吗?悲剧啊。。

网友B:
没有图纸  没有办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没有办法修

只能这样了。。放弃。。

网友:
我有这个板的有一片跟你这个差不多的,求解

网友:
进水腐蚀最难修

网友(2014-11-13):
那个L是个什么电压你要先弄到图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