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戴尔N4010风扇不转

楼主(2014-05-01):
刚学笔记本维修,(注明:自学),接了一台戴尔N4010,开机一会儿就死机,一看风扇不转,用镊子弄扇叶不动,就买了一新的风扇,装上还是不转,风扇黄色线有3.7V.,红色无5V,找到点位图,可惜没有权限下载,有经验的师傅麻烦告知一下,怎么弄,找那里?不要取笑我问些很低级的问题,真的刚学不久,还在努力中!

网友:
如果不想跑线路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UsB口那里5V的地方飞一根线过去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量一下风扇插脚有5V电压吗?没有从USB处接5V就行

网友A:
直接剪断这两线,然后红色接usb,5伏,变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断这两线,然后红色接usb,5伏,变长转

我是怕风扇长时间运转,使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黄色温控,红色供电,还少一个地,

网友:
这机器桥坏了会引起风扇不转,加焊北桥能显示,风扇也能转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接有个风扇控制ic上把风扇vcc跟5v两个脚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图慢慢量有个管子,有个温控芯片。EC控制风扇。如不懂原理,就拉个5V.新风扇一年不会坏的。万一坏最多开不了而已。

网友:
这个风扇可以接个5V改长转,应该比较容易解决。
加上这台机本身又很热的,改长转正合适

网友:
从USB飞条线到风扇座子那里,黄色的不要剪,剪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