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联想e430,纯属运气。

楼主(2014-05-02):
          公司一位同事的联想e430坏了,他跟老总申请了一台联想e431,这台坏的就只有扔在一角落了。看着可惜就跟老板说拿去修好来用。
          原本拿去华强北修的,反正闲着而且机器又是过保了,就试着拆开看看。。。。。。。。
          机器故障现象:开机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能转几秒,机器不显,然后就报警:一长六短一长,内存换槽也是一样。心想着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哎,唯有去华强北了。。。。。拔电源-拆风扇-继续把键盘拆了,把壳卸下主板就露出来了(下壳中间有块铁片生锈了,上壳也有点锈痕水痕,心想进过水了)。。。每一个过程都很小心,幸好没出错。。。把卸下的主板翻过来翻过去的仔细检查发现原来主板已经修过了,内存槽已经BGA过的了,后面的电容歪歪斜斜,还有一层焊膏!!!!!!!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继续看。。。。。。终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插无线网卡槽生青锈了,网卡金手指也腐蚀了一点,想用天那水洗下板,可惜没有天那水啊。。。。哎,用风筒吹下吧。。。。。吹过之后就装回去了,幸好没有多出螺丝。装好开机一样的现象,哎,只有扔到一边了。
         明天就是五一了,今晚闲着没事,又把本本拿出来插电开机,哎呀,奇迹出现了,竟然可以显示了。。。。。。心想捡到死猫了。可是问题接着来了,开机报0175的警(好像是这个代码,因为没用笔记下),说是时间出错,要重新设置时间。好的,按f1进bios,他奶奶的,真是闲着没事做,竟然设置了密码,没密码进不去。。。。。咋办????想起台式机拿掉电池放了电就可以清除密码,一试不行,只有上基地找资料了,此时已经是一点多了,竟然一点睡意都没有!!!!!!真能顶。。。上面说的都是刷bios芯片或者安全芯片,没工具没编程器只能到此为止了。。。。心不甘啊!!!继续倒腾机子,开机就按f1----f12,乱按一通竟然可以进bios了;P;P;P,百思不得其解。。设置好时间日期,开了光驱启动,保存退出。机子重新启动竟然又报三个警:0187.2200.2201.。。。他奶奶的,什么破机子,尽是出错。。没法子,又上基地搜资料,说是bios程序出错,又要用编程器。。。哎,命苦啊,去哪弄个编程器啊。不过尽是报警,不影响机子的运行,可以从光驱安装系统,只是每次启动机子就报警,然后就进系统,进了系统一切正常。装了个win7,再装个联想服务,打开硬件检测,竟然内存检测是0,,其他硬件正常(内存是零,机子能显吗?见鬼了!!!!)关机进bios一看,内存也是0!!!!!!这就奇怪了。反正能用就不管了。不过开机报警就是有点不舒服,继续上基地查资料,此时已经是4点多了,有点困了。。。。。但是还想看看。也许是脑子不好用了,神不知鬼不觉把内存换了个槽,你说出啥事啦。。。。。。。猜你也想不到吧。。。。。。。机子又不显了,怎么弄都不显了。。。。。没办法,只有睡觉了。。。。。
       第二天一起来(10点多,5.1放假嘛,肯定要睡久点咯)就拆机子,机子还没拆完孩子就嚷着要去逛街了,难得放假就陪儿子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瓶工业酒精,洗板用的)。晚上八点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继续拆机子。把拆出来的主板全方位洗刷刷洗刷刷,上下壳也洗一遍。用风筒吹干插电一试,又显示了,这次又是报时间出错,装上硬盘,启动光碟,从光碟启动进入win7系统,修改系统时间,重启,机子一切正常,不报警了,直接进入系统。我以为是没关机的缘故,就试着关闭电脑再重启,不报警一路进入系统,在联想服务的硬件检测一看,内存有了,是2GB。ok,一切正常了。这稿子就是用e430来写的。
      总结:这机子应该是进水导致无线插槽氧化造成短路。 修这机子全部是运气好,没什么技术含量,请高手不要见笑。。。。。。。。。所用工具就三样。一把小十字螺丝刀,一个长型开机壳和一个三角形开机壳工具。

网友:
没修好的那位上家也是菜菜鸟!修进水的也不仔细看!

网友:
清灰后笔记本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风扇也转一会停一下,什么情况望大神赐教

网友:
就是没修好的那位上家也是菜菜鸟!修进水的也不仔细看!

网友:
这段时间搞了好多不亮的机子,不是干北桥就是干显卡,可电流都是就差一点点就可以显就卡着不动了,火大啊。。。。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细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