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40G内存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4-05-02):
接到一块映泰740G主板,开机跑码00,整版无复位,按时序查供电电路,内存不供电,内存管理是FP6321A直接用RT9214代换,依然无供电,只好查电压电路了,发现第六脚FB电压(应该在0.8V左右)没出来,以前只要这个没有出来直接就干南桥!但是跑线路发现他连接到了IO!心想IO还能出这个电压不成,毕竟IO比南桥好搞,就拆换了IT8718f-s,故障依旧!这下搞的发脾气了,直接上BGA干南桥,结果跑码了,但一时出来一时不出来,加高BGA温度再干一次,OK.

网友:
FB信号是由SB发出的SLP_S3#控制的,详细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