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啊

楼主(2014-05-02):
前几天淘宝60买一个块希捷的坏盘,昨天到手。上机,一装上系统就变得非常卡啊吗,不过能识别,然后关机把自己的西数盘给下了,装上光驱,去DOS下用MHDD,MHDD找不到盘啊(把ACHI换成了IDE)为啥啊?然后用别的工具对它进行格式化,然后用diskgenius的坏道检测与修复,非常慢,就没用它。现在怎么整啊?

网友:
你这是学修硬盘,还是搞什么灰机。一般硬盘慢的都没有救,要么就是砍

网友A:
60买坏盘,这得是多大的盘

网友B:
这哥们是学修硬盘啊  60也就买个500G的吧  ,   修硬盘怎么可能是这样进PE 进系统这样修复呢   你连专业的希捷工具都没有买  谈何修硬盘啊    还是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买坏盘,这得是多大的盘

贵了吗?那哪里买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哥们是学修硬盘啊  60也就买个500G的吧  ,   修硬盘怎么可能是这样进PE 进系统这样修复呢   你连专业的 ...

确实应该多看看

网友:
固件门硬盘,目前没有好办法维修,还跑不了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