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T220G 维修一例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4-05-02):
故障:电源灯亮一下,灭一下  。 无显示。开始以为是电容怀孕。结果拆开一看傻眼,电容没问题。凭经验先换电容再说,换好电容,上电试机故障依旧。继续检查电源板各电路没有问题,只好用替换法, 把电源板接到另一台同型号正常能用的机器上,机器正常。问题锁定在驱动板上。开始还以为是电容干枯 替换后故障依旧,怀疑程序问题 ,烧写程序后 故障还是依旧 。这下有点郁闷。到回头再仔细查供电,发现电压有点不对,1.8V的 电压只有1.65V   3.3V的电压  只有3.12V   输入的5V电压只有4.45V  (与正常机器对比),问题总算有点清晰了。 顺着5V查到这个 6脚MOS管(IC604上 ,输入5V ,输出4.45V。怀疑他性能不行,直接短接该MOS管4\5  两个脚。上电试机,故障排除。谢天谢地 总算好了。写的不好 望高手指教 望新手不要再走弯路。  附程序

SX T220G LS22TWGSUL XF LTM220M1-L01.rar

SX T220G LS22TWGSUL XF24C08.rar

601 Bytes, 下载次数: 7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程序确保能用 验证过的

网友:
电压偏低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按键板坏的多,表现是自动开关机。

网友:
这个是原T220的板子吗,怎么是19寸的呢

网友:
你这样会导致关不了机哦

网友(2014-06-28):
严禁灌水发言

雨路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严禁灌水发言

雨路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02):
这个破机器有两个六脚管,左一个右一个,总要坏一个。。。可以用普通液晶的三脚管代替。
是个通病

网友:
学习了,现在知道了,一定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短接会关不了机。

网友:
你这样弄按键开关是用不了的 还是换一个管子吧

网友:
现象和您的一样 哈哈 直接安你的方法 解决了

网友:
用个平供电的三角的管子代替。p沟道的,直接连上功能不正常

网友:
思路很多,直达患处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通病了,修的很多这个机器都是这个问题,直接短路就OK

网友:
没遇到这中请况‘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  直接把 5V 连过来就行了

网友(2014-06-28):
修这个显示器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修过

网友B:
这样会导致关不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导致关不了机吗?

会导致不关机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跟楼主一样型号的。
放了几天没去弄。刚好前几天晚上有空就弄。
首先是不通电。。电源板有一个二极管烧了。修好了。等亮了。结果白屏。
就换了屏线。还是白屏。就把目标锁定逻辑版。看保险跟供电。结果屏没5V供电。
也就目标转移到驱动板的6脚管。一量发现坏了。有5v输入。没5V输出。当时晚上。找不到同型号的6管。就拆其他来带用。结果一个有5V输出。但是加负载就变3点多V。不行。继续换。结果被我换一个对的了。好了。100大洋到手。

网友:
细心检测 仔细的维修  学习下

网友(2014-07-28):
谢谢贡献,,不过这款机子我们碰到过,,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按键板坏的多,表现是自动开关机。

T190和T220都容易坏按键,这个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