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 触发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4-05-02):
手上有一台4535g,待机0.06,不触发,拆下来一测,待机5V 对地0欧,3.3V对地47欧.断开5V后焊盘,发现是后极电容击穿,更换后,5V正常.现在待机0.03,触发后马上掉电.强行加电3.3V(也是后极微短),也没排查出来.求思路

acer 4535G LA_4921P.pdf

网友:
有图纸才好分析,楼主能弄个图纸吗。

网友A:
3V后极有问题,看看南桥,,只能一个一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后极有问题,看看南桥,,只能一个一个查。

就是觉得微短的不好查,只能把后极的一个一个排除么?

网友:
可能是电容

网友B:
烧鸡试一试  可能又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试一试  可能又发现!

5v烧出来了,3.3烧了半天没反应..

网友C:
楼主不地道,弄了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在上面,我点了一下就少了我5分。

网友A:
阻值太大烧不出来。容易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地道,弄了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在上面,我点了一下就少了我5分。

呃,文件名上传的时候没改.你把后缀改成PDF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太大烧不出来。容易烧坏别的东西

是啊.现在不敢烧了,3.3V电感对地才47欧,但是加电烧得时候,电流也不大,烧不出来

网友:
可以先排除声网卡!!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太大烧不出来。容易烧坏别的东西

烧鸡不会烧东西的,你点呀开小点不就行了

网友:
电压没上全吧,按时序搞

网友:
已经排除,3.3后极EC短路了,加电把EC烧成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