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好一块朋友给的GTX680,觉得有必要共享下经验!

楼主(2014-05-02):
用户群里熟人给了一块老是黑屏死机的影驰GTX680大将(工包卡,返修过,淘宝上家没搞定返回来了)
该卡入手后,上机能点亮,看电影和玩普通轻负载3D游戏没问题,但满戴必然会黑屏和死机。

一开始测卡的核心电压0.9v~1.15V波动,正常无问题。测显存电压开机1.35V,进入系统1.6V无问题(实际上这里有大问题,后述)

检查全卡无掉件或明显烧伤PCB变色,但发现该卡已经被上家维修过,动过显存供电电路,有个别元件有烙铁焊过的痕迹。

该卡在黑屏前能听到供电电路有明显的啸叫然后很快就黑屏,在黑屏前用示波器打显存供电电感的PWM波形,发现PWM频率跳动很明显。

黑屏后显存供电无电压输出,PWM无波动,明显是供电芯片保护了,断电重启又一切正常。

该卡显存供电芯片是08=GM KIC,网查得知这个芯片是一些AIC厂商惯用的和UP6210部分引脚兼容但外围参数不一样的兼容芯片,查不到具体型号和PDF。网上也无相关电路。
打该芯片输出PWM波形发现很杂乱特别是在重载的时候,所以想换掉这个芯片。

网查影驰GTX680大将有使用UP6210显存供电的版本,且PCB完全一样,只是显存供电和外围贴片有所改动。网购UP6210后换掉原芯片,然后对照网上GTX680高清大图和UP6210的PDF,分析并改造电路,过程如下:

改动的几个点:

一:UP6210的IOFS引脚,在原芯片上这个引脚是接一只150K欧电阻接地的,起到两相显存供电电流平衡的作用,但使用UP6210的影驰GTX680高清图上该脚并未接电阻至地,查其它使用UP6210的显卡图也发现不使用该脚,所以去掉该脚接地电阻

二:RT/EN脚,卡上原芯片该脚接一只电阻不知跑哪去了,UP6210要求接33K电阻至地,以得到约300K左右的PWM频率,所以去掉原引脚电阻接33K至地(PCB上预留有空焊位,可见影驰这个PCB型号本身就是支持这两种显存供电芯片的)

三:FB和COMP相关电路改成和UP6210符合的,对照PDF选值,同样的PCB上有预留的焊位。

改好这一切后上电,UP6210不工作,查VCC PVCC正常 VREF2.0v正常 rt/en脚1V正常。都正常但没PWM波形出来,芯片坏了?换上个全新的,故障依旧。

仔细检查有无失误处,后发现电流检测电路和UP6210要求的不一致,原卡芯片电流检测脚CSN直接接到SW1 2。而UP6210要求接2K左右的电阻至SW1 2。后经测试该阻值1.2~1.5K左右合适。并且,该电流检测脚同时还和PSI节能引脚相关联,当电流输出测检到一定值时,会自动开启两相输出。PSI脚接75K电阻至地。
用1.5K电阻换掉RCSN后,显存供电正常工作了。但还是黑屏和死机。但稍微要好一点,不那么频繁了。

维修到这里陷入了死胡同。难道 是GPU核心内的显存控制电路坏了造成的不稳定超流?但GPU发热量很正常。难道是显存供电单相转两相的过程中电流供给不及时造成的黑屏?因为UP6210有软启动功能且影响节能转换。

所以把PSI脚接地的75K电阻拿掉,根据PDF要求把该电阻接到VREF,让该脚始终高电平,UP6210始终工作在2相输出模式。

但情况依旧,这下维修真心陷入死胡同了,看着桌上这张诡异的显卡,冷静下头脑。。。。重头再来吧!!!

全面测电压,核心,显存,PCIE,不经意间,发现该卡真正的隐性故障。。。。

该卡开机显存供电1.35v,进系统后显存供电1.6v,我一直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现在用的都是WIN73D桌面,进系统的瞬间实际上等于在运行小型3D程序,显存电压智能上升是对的,因为UP6210的VID脚就是用来做这个事的,接收GPU发来的节能升降压信号。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在拿坦克世界做测试时顺带量了下显存电压发现是1.35v?不对啊,重载下怎么会是1.35v呢

感觉找到原因了,退出游戏应用,等待一会,发现电压跳回1.6v,再进游戏,3D画面出来后电压又跳到1.35v。。。

原来这丫的VID控制信号不知道怎么反相了。。低载1.6v高压重载1.35v低压,这样的话不黑屏才怪!怎么会反呢??

分析下原因:
在原芯片08=GM KIC上,可能是正常的,换了UP6210才反(后来知道不是这样,是两个都反了),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跟着UP6210的VID脚跑线发现该脚连一只电阻到了影驰的专用芯片GX3XX上。这个芯片是配合影驰魔盘超频用的。但这个芯片被上家拆掉了。然后对着完整的GTX680大将的高清图

发现手上的卡该芯片外围的电阻排列和高清图上也不一致,看电阻的焊点并没有人焊过,似乎是工程样卡没来得及装这个超频管理芯片,VID脚本该进这个GX3XX芯片的,但这里却搭另一电阻不知道去哪了,数字表正反相对地测该电阻对地值,一个是735一个是无穷大,说明该电阻接到某个芯片内(很可能是GPU)。

到这里才真相大白,直接把UP6210的VID脚相连的电阻去掉,让VID脚不起作用,上机电压依然是反的。

查PDF得知VID脚控制UP6210的REST脚对地呈通或断,用来让RSET脚相接的电阻参于电压分压来调整输出电压,由于查不到VID脚究竟接了哪些东西,干脆把REST脚相连的7K电阻拆了,在VREF和VREFIN脚之间只留一对分压电阻,锁定电压在1.6v。

再上机,显存电压不反跳了。一直稳定维持在1.6v,跑各种测试不黑屏不死机。完全通过,只不过功耗大了点。

再把PSI脚接至VERF的75K电阻接回地线,保留UP6210的智能相输出功能。经过测试也毫无问题。至此,该卡算是完全修复正常使用。

-------------------------------------------------------------------------------------------------------------------------------------------------------------------------------

总结下:由于一开始未能认真测量这种带节能的供电芯片管控的输出电压,导致后面走了不少弯路。如果一开始就能发现VID控制反相。可能都不用换芯片。原08=CM KIC芯片可能是好的,只不过品质性能不如UP6210罢了。

修好这块GTX680,学了不少知识,也走了不少弯路,共享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显卡维修难度很高,楼主真是强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呀!!!楼主有时间发多点显卡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上几张图片那就更完美了。。。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一运行游戏 核心供电从0.8升到1.2之后就花屏死机是什么问题啊  电源管理芯片吗 GTX580的

网友:
只能说好强。。。

网友:
楼主高手,vid问题不好查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好贴,楼主修卡难,分享也辛苦

网友:
真牛逼,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无私的供现,

网友:
厉害厉害,这才是高手,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谢谢分享

网友:
服了
真服了

网友:
GTX680曾经的卡皇,修好了收钱也不会很便宜,看来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经验

网友:
楼主好强悍,我是绝对修不出来

网友:
佩服的服服帖帖的,   这种感觉是使人进步

网友:
技术很熟练,向您学习

网友:
没有几年的功力显卡是别想搞定了。。真高手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 你好 up6210qgpdf或引脚定义 有吗 有的话上传一下吧 谢谢

网友:
现在显卡维修难度很是越来越高了。。 我只会修修代电。。 不行就加焊,就这两招。。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我好些地方看不明白,

网友:
文章洋洋洒洒 最后还是没有看完

网友:
有好的设备,才好修.

网友(2014-06-03):
看来楼主也是无线电爱好者,喜欢研究一些比较难搞的电器!

网友:
很详细的 !!!

网友:
楼主技术好,,我修显卡 一供电 二加焊 就会这两下。。

网友:
同上同上!!

网友:
显卡维修看来比笔记本维修还有难度,期待你更多精彩!

网友:
楼主真为高手小白佩服的五体投地果真服

网友:
换了我早就放弃了,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牛,膜拜了

网友(2015-12-01):
多谢分享,现在的高端卡都是走SMB总线来调节各路供电了。680算算也有3、4年了,现在几百块应该可以淘到二手的了吧

网友:
这样改的板子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牛啊    最好带图片说明  新手请见谅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显卡是真的很难修。测试软件也贵

网友:
在这里对于我这样的,只能看看,学习都谈不上,根本就无法实践,设备是个大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卡我是修不了。直接报废了。没有BGA焊台,也没有你那么多的思路。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有个750也是坏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很强,,,,,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下了功夫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分析的思路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简直服了 这都能修好 !!!
  技术太牛逼了 VID是不是跟CPU那个VID是一个意思

网友(2016-01-01):
楼主技术很强大

网友:
能把图发上来,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2016-02-20):
再加上几张图就更加好了

网友:
现在能把显卡修的精的 不多了 修显卡太繁琐了

网友(2016-09-18):
请问下楼主en脚的电压是由哪里供给的?

网友:
楼主 好勤劳 学习中

网友:
楼主~厉害啊,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简述的清楚明确,连分析思路都写出来了,服了~

网友:
图都省了,新手完全不懂啊

网友:
亮点是你的电路图

网友:
高手啊 正好需要 谢谢LZ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很牛啊,,,有空也学习下修显卡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上图标一下,看着就不累了

网友:
工包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