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TFT22W90PS 外接VGA不亮

楼主(2014-05-02):
这里有一台显示器AOC TF22W90PS,代号F22S。驱动板 715G2904-2-5 在不外接VGA信号显示器亮,但是接上VGA显示器不亮,指示灯亮黄灯,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这是维修显示器吧。可能是要刷个BIOS吧

网友:
就你说的  谁知道什么问题   一步一步修啊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主芯片发热量高吗?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嘛。。反正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测下R,G,B,行,场都正常不。正常就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