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键盘问题

楼主(2014-05-02):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E420机器说系统坏了,于是插上电开机等了好久不亮机,我跟客户说这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机器都不显示,他说在家可以显示的,说再等一会就显示了,我说不可能吧哪里有机器这么就还不开机的,果然又等了等机器还真亮机了,但奇怪的是已经直接到了系统,头一次见这种故障,而且进系统之后鼠标箭头动一动就怎么也不动了,但机器没有死机,于是关机重开试了几次一样的情况,于是将外设硬盘什么都拔掉了,内存换掉了还是不行,清了BIOS一样,跟客户说可能是主板坏了,我说拆开看下吧,迅速拆开在外面点了下居然很快就亮了,这是怎么回事,里面也没土啥的啊,于是一个件一个件的装,试。最后按上键盘问题来了,拆下好了,显而易见键盘坏了,问客户是进水了?客户说没有啊,一直好好用着,因为这个键盘成本比较高,给客户报200块客户都不换,最后收检测费让客户走吧,又涨了个经验

网友A:
楼主检测费能收多少呀,谢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排除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测费能收多少呀,谢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排除法

费了那么大劲才收了50

网友:
有检测费收也不错,换个键盘也就赚这么点,还要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了那么大劲才收了50

就那也不错了,我们这检测费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