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灰尘后开不了机,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5-02):
twh型号笔记本广达主板,清理灰尘后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比较慢),风扇转一会停下又接着转,屏幕无反应,清灰之前个人使用无任何问题,现在把外设接上和卸下都是一样的状况,求高手帮助

网友A:
有没加铜片什么的,

网友B:
建议重新拆装!

网友C:
仔细看一下屏线,等等有针的接口,是不是有针弯了,短路了

网友:
重新拆装了几次,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加铜片什么的,

什么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屏线,等等有针的接口,是不是有针弯了,短路了

没看到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拆装!

重新拆装了几次,还是无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铜片,,,,,

显卡或者桥,CPU上面有没加铜片。

网友E:
个人经历啊,没装好或显卡CPU跟散热架没接触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或者桥,CPU上面有没加铜片。

没有,就只是重新涂了硅脂,把风扇也清理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历啊,没装好或显卡CPU跟散热架没接触住

就是不装散热器也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F:
看你不是学员嘛...应该有一定基础是判断大概故障吧...不能靠别人帮你判断问题啊..毕竟机器在你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什么铜片,,,,,

建议楼主裸板开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不是学员嘛...应该有一定基础是判断大概故障吧...不能靠别人帮你判断问题啊..毕竟机器在你手

我没遇到过,该判断的都想了想,所以才上来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裸板开机试一下

裸板开机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在拆装CPU风扇时,周围的小料是不是给碰掉了

网友:
,....................

zhoufude -2 严禁灌水,纯表情属于灌水

网友:
可能是不过内存,楼主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在拆装CPU风扇时,周围的小料是不是给碰掉了

目测没有,我很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