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a690le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4-05-02):
新手请教高手:
1  as324m-e 应该是个运算放大器 控制2  4 这两个mos管 2输出1.8v  应该是总线供电   4输出1.25v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背面发黄 怀疑是它出了问题
3  是八脚的fp6137c  输入 4个脚是5v  输出0.9v  应该是内存负载供电  这个应该正常
5  7 组成内存供电  7是pwm芯片fp6321a  5输出是1.9v 应该正常的
6  是干嘛用的  g极12v d极5v  s极5v   高手能解释下吗  这个mos管什么作用  受什么控制?

请教下 此图中有没有不正常的供电

网友A:
个人意见图中一切正常   那个6 场馆是给风扇供电的   右边有个3pin风扇接口   ,此版问题应该在其他地方
请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
你管是什么作用的是干嘛?按照时序修就是了内存供电有出来,这个是双桥AMD还是?NV?如果是amd的双桥那就是内存--VDD2.5-cpu-桥-总线 时钟复位  nv的就是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图中一切正常   那个6 场馆是给风扇供电的   右边有个3pin风扇接口   ,此版问题应该在其他地方
...

那4 位置的 1.25v 是干什么呀用的 为什么背面发黄  肯定功耗挺大 不然不会发热那么大
这板子 是开机 诊断卡00  复位灯常亮   短接reset  pci a15有跳变  诊断卡 灯也闪    就是不跑码  供电都正常  难道是要刷bios
可是我没有刷bios工具啊

网友B:
测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北桥供电正常吗

北桥1.2v正常   图中4的位置1.25v 难道是给南桥供电的吗      我以为桥供电就一个呢

难道双桥 就2个供电  单桥1个供电  对否?

网友:
没人知道 4  是给谁供电的吗  1.25v的   这个mos管的d级接的是内存电压1.9v   g级接的是运算

网友:
我知道了 2的1.8v 是amd芯片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   1.25v 才是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