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21芯片,后极无电源

楼主(2014-05-02):
三星打印机,用W6521芯片,后极无电源,测量下,持续供电无电源,前面
二极管
,4R1限流电阻,量起来也正常,换二极管也一样。芯片对地阻值量起来,好像也正常,旁边小零件量下,也基本正常。是芯片问题,会出现持续供电无电压??还是哪有问题,麻烦老大们,有空帮忙解决下。谢谢
芯片

网友:
老板,什么都没,没技术,没图,没测试数据,哪里能修好,把场效应管下载,带灯测试,看看主控芯片的供电脚和驱动脚有没有跳变,没跳变就查外围元件,外围没问题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