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T笔记本电脑无待机电压怎么查?

楼主(2014-05-02):
方正R621T笔记本电脑只有20V没3.3V和5V怎么查。新手给个思路。

网友:
方正不知道是不是神舟一样的  是现有5V  再有3V 的   具体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5V开关按键有~一点开机键又没然后又出现。其他地方就查不到了

网友:
查待机电路的条件

网友A:
先查肠管再查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肠管再查电源管理

场管现在有19点几伏的电压没有输出

网友A:
沿着场管的G极找到 电源管理芯片,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电压20v有没有进去,摸摸烫手不,正常的话就要查到电源管理的EN 开启脚位,是否有电压。 有些没有这个EN脚。EN是enable 的英语缩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沿着场管的G极找到 电源管理芯片,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电压20v有没有进去,摸摸烫手不,正常的话就要查到电源 ...

场管G级连到(OZ3291LN  95PR5)这个的17脚。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场管G级连到(OZ3291LN  95PR5)这个的17脚。没有电压

OZ3291LN  网上没查到资料啊。是不是看错了。
你小心的查这个OZ3291LN 有供电点压进去没有,20v左右、  一般打周围的退偶贴片电容,个头大一点的贴片电容一般都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OZ3291LN  网上没查到资料啊。是不是看错了。
你小心的查这个OZ3291LN 有供电点压进去没有,20v左右、 ...

你看下~~~~~~

网友A:
看上去像是CPU电源管理、给个全图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CPU电源管理、给个全图才好

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图~~~~~~~~~~~~~

气死了不能发图上来。
内存右边有三个电感,其中两个是5v 3v3待机电压。另一个是其他如:内存或显卡或桥电压
Mos管在同一位置的背面很多八个脚的
管理芯片好像是那个四面都是脚的 贴片
用表测mos管的第4脚是否到四面都是脚的那个贴片

网友:
积分为负数了,完成了任务才发上图来了。

网友:
有些本子 不触发  是没有3V 5V的    你可以先测测EC待机是不是正常

网友:
好了!~是那个815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