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开机声音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4-05-02):
有个东芝的机器,别人说在家里清了灰就不显示了,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我看电流正常,快要显示时,风扇加速运转,就是不显示,外接不显,内幕不显,测电压都正常,刚好今天有个同样的机器清灰,把屏线跟屏插到上面试能亮,确定主板问题。显卡芯片216-0833000,BIOS刷过,一样,我查了一下,好像有同行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显卡加焊了一下一样现象,看同行们有见过的没,给个建议,要不就发显卡了

网友(点评):
人格提供个不太认识不

网友:
这款机器是I5的二代是三代的U,怀疑CPU,换了个B815双核的上去,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看看屏接口处的电压   还有驱动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搞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屏线,还有屏,先排除看是哪个问题在下手

网友:
这就麻烦了,可能有个东东烧了。

网友:
屏跟屏线是好的,测过的,屏接口的VIN 19V  3V都正常,无LCDVCC,原因是U26三脚是低电平,EV_LVDS_DIGON是显卡芯片输出,LVDS_DIGON是桥出的,是低电平,是不是显卡引起的,有修过的人没,让我确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把图纸上传,大家看一下

l800 Quanta_BY3_BY4_TOSHIBA_C805_WWW.FAQP.东芝C805_Quanta DABY3CMB8E0 REV E.pdfRU_.pdf

网友:
肯定不是显卡坏了 你自己都说是做清洁做坏了

网友A:
别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断线了,真想换显卡,EV_LVDS_DIGON无输出,LVDS_DIGON在板看了一下,是空的没装。EV_LVDS_DIGON无输出能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断线了,真想换显卡,EV_LVDS_DIGON无输出,LVDS_DIGON在板看了一下,是空的没装。EV_ ...

你先测一下断线了没,无输出不一定就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我碰到过,好像一样的,修过北桥后试了,外接好的,换一个屏也是好的,自己的屏不显,当时认为是屏坏了。我有测了一下这个屏,也是好的。试了好多次 ,最后发现我换一个屏时只看见出字认为外接显,后来进logo看见花屏,确认显卡北桥有问题。修不行,换

网友:
让我热天花板女人不该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拆下重植 试一下   清灰不可能把显卡清坏了    除非这人是电曼   带电超人

网友:
新  手  学 习了

网友:
我碰到个摔坏的一个毛病,没查出来学习中。

网友:
清灰应该不会啊,是不是哪来没装好啊,绝缘看一下,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客户说谎了,我以前遇到过,仔细查查

网友:
外接亮吗,亮的话看看屏线口那边有没有插针短路

网友:
这个有图纸么??

网友:
有L800 DABY 3CMB8EO REV:E的图纸么

网友:
加焊显卡了不行那就换个试试看

网友:
在CPU附近加个 150的 电容 试试,东芝爱出这毛病

网友(2014-07-07):
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好像E40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