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C 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4-05-02):
联想 V470C 奇怪的花屏,  独显的, 外接显示正常能进系统 ,屏换过故障一样,显卡加焊也是不行。刚开机花屏 慢慢的变没图,只有背光。

网友:
查屏上面的信号啊

网友:
看下屏接口的对地阻值。
测下屏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最后换显卡

网友:
没看见别人说了换过屏了吗

网友:
看看排线有没有被压到啊!!!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量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A:
还没有修好 CPU还真没有换过 该机是双显卡  不知道刚开机是独显 还是集显输出?

网友:
闲来没事,随便逛逛

灌水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供电,屏线也要排除下

网友:
搞好了没有。我也接了台花屏的。只是跟你的花的不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屏线有断的吧,楼主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好 CPU还真没有换过 该机是双显卡  不知道刚开机是独显 还是集显输出?

双显卡的开机都是 集成显卡在工作

网友:
我现在在搞的和你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吧铁壳MOS管换了吧  应该是集显部分问题 要么CPU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脑遇到过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我是换屏线OK.你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是液晶屏的故障啊,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看也没看到有花屏啊,这不是白屏么

网友:
最后还是换显卡 搞定

网友:
故障应该在显卡。  重做显卡吧。

网友:
楼主我搞定了

网友:
我接了一台  内接没反应  外接正常

网友:
V470是几代的U,看看 PCH

网友:
果断地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