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烧糊了,怎么修

楼主(2014-05-02):
碰到好几个B460待机那直接烧糊了,线路都烧坏了,说是上面海绵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改,有没有人弄过
问题

网友:
查查电路,看看

网友:
烧了一个孔吧,慢慢查电路图吧

网友:
查电路吧 烧穿了就没法修了吧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 慢慢弄吧

网友:
这3V5V,能不能外接出来什么的,呵,有没有人弄过

网友:
有弄出来的技术和时间都可以修好了

网友:
太严重就放弃吧,

网友:
果断换板 浪费时间啊

网友:
只要板层没烧坏,3,5V19V没大短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