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Satellite M800开机跑到1.4a不亮机

楼主(2014-05-02):
求助东芝Satellite M800开机跑到1.4a不亮机 然后几秒后风扇狂转 电流到1.5a大家给个方向怎么修啊?

网友A:
供电电压有没有全出来

网友:
富士通,东芝的先刷个BIOS看看,如果要打桥要慎重,很难把桥打好回来,板子变形

网友:
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有没有全出来

电压都到1.4A了  基本电压全出了, 没出来会掉电的

网友:
现在怀疑桥问题 手放上面坚持不了3秒 可惜找不到桥换 桥型号为x222b654

网友:
后面是SLJ8E

网友(2014-06-30):
先刷BIOS,如果还不行就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