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usb不能用

楼主(2014-05-02):
DELL N5010 usb不能用,USB阻值相差很大,换南桥,能认USB了 ,但不进系统了,过了dell就灰屏。悲剧了。想想以前华硕X42的话了南桥要刷BIOS  ,这个也试下 好了 。吓死我了。呵呵 祝贺下

网友:
南桥是55还是65的,怎么不把好的bios发下

网友:
学习了,南桥刷BIOS还没有弄到过

网友:
是H57的啊,

网友:
换南桥,要刷BIOS吗

网友:
换桥刷BIOS 。。HM55  ,,真的现在主板  乱来了

网友:
正是太神奇了

网友:
这种机子还没碰到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mh55桥换了后不刷bios CPU温度奇高 开机90+运行马上死 换回原来的桥马上就好了 很怪

网友:
我的是H57的桥

网友:
之前hp的机子也遇到几天usb不能识别,刷BIOS好

网友:
以前只听说华硕的换桥要刷BIOS,戴尔的就不知道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是HM55的桥?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见过,学习了,话说我刷BIOS只解决过不开机问题

网友(2014-06-03):
usb 不能用 刷bios还能好的 没遇到过 感谢分享

网友:
新机器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还真得先到论坛看下,顶一个

网友:
usb坏的刷BIOS真还没遇到过,下次留意一下

网友(2014-07-07):
学习了。下次修到同样的问题就又多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