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2):
单位1,100M移动光纤:机房:TP企业级路由器,TP24口交换机,分三根网线到.办公楼二,三,四层。到二层网线长度约70米,到三层约80米,到四层约90米。
         情况,二层再接Tp16口交换机分到电脑,使用正常
                  三层腾达8口交换机使用正常
                  四层只能用一台,如果接交换机,上网奇慢,此问题一
        如此使用一直正常,直到最近,三楼电脑全部搬掉,入住一台新电脑,插上网线一直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换网卡也是这样,测到机房网线正常,把这台电脑移到二层,可以正常上网,只得从二层拉一网线到三层使用。此问题二
单位二,机房10M电信光纤猫,办公室楼二层大办公室,磊科企业级路由,腾达24口交换机,机房到办公室约50米,二层使用正常。又拉一网线约50米到另一办公楼,无法上网。无法分配到IP地址。此问题三

以上情况均无IP地址设置问题,网线都是超5类纯铜0.5。哪位能解决一下。

网友:
路由IP段相关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除开线的质量和水晶头问题的话,交换机的那个接口也没问题,那就是是90米的长度影响了,此交换机对于网线太长的情况不能把网线的供电和信号这四根线完整传输。想起某东上看到有款CISCO的8口交换机,介绍说此交换机能根据网线的长度智能调整网线上的输出功率。貌似还有交换机挑进线的口。
第二个问题,可能三楼交换机故障,有时操作系统和主板不稳定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交叉线试试。
第三个问题,50M不能上,同一台电脑1M能不能上,10M能不能上?换一根50M的还是不能上?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条10M光纤网络的节点中桥接了路由器或其它具备DHCP服务的设备,产生冲突?
有时候,我们看着指示灯正常的设备,不要认定它工作就是正常的。有时候,路由器告诉你重启就生效,结果你重启N次还是没效,结果断电再通电才生效。我就碰到过。

网友A:
首先,分析网络拓扑,建议发图,这样直观些,看起来也舒服
其次,网络结构如何,都是域环境? 工作组? 是否划分VLAN?
再者,网络测试数据是否可以提供,最简单是用PING工具,复杂些用抓包。

问题1;换过交换机也这情况?
问题2:换过端口也提示“未插入”?  如果有可能,改下网卡的工作模式
问题3:手动设置IP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分析网络拓扑,建议发图,这样直观些,看起来也舒服
其次,网络结构如何,都是域环境? 工作组? 是 ...

第一个问题,交换机换过,第一次是水星的,第二次腾达 都不行
第二个问题,端口换过了,也是一个叉,网络电缆被拔出
第三个问师,手动 IP也试过,上不了
至于域,工作组,到没去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