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250-GD3冰封骑士无GPU电压修复

楼主(2014-05-02):
接到一块七彩虹的GT250显卡,上板点不亮,测GPU电压和显存电压都没有,卡的背面很脏,先上BGA加个焊除除湿,360的焊台上风225度,下风260度,外测到230度才熔锡,加焊后上板测显存供电输出了2.0V,GPU电压依旧没有,GPU供电芯片RT8841,查工作条件,19脚有5V供电,32脚ENVTT没有电压,顺路查到一只T04的三极管NPN的,B极有3.3V的电压,使管子导通接低电压,检查这块电路氧化的很严重,发现前面控制电路上的小电阻都掉了,没有图纸和参数怎么换呢,想了一想强开吧,取掉哪只T04的贴片管子,通电试机,显卡亮了,GPU供电1.2V输出正常,开机关机几次都正常。此卡工作条件都已满足,RT8841的32脚受控电路掉件,造成无开启电压,取下T04管子,使32脚保持开启电压,GPU有了工作电压显卡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