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2):
机器型号:联想E43L         版号E9
维修过程:拆开机器,板子大面积进水,由于EC实在看着难受,换了个料!全部处理完毕后,打各大电感和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没发现明显偏低!接可调电源,上电到0.03或者0.01左右掉电,测得S3状态和S0状态下的电压瞬间均会抬高。CPU供电也是这样。既然各大电压瞬间会被抬高,那么slp_s4/slp_s3肯定已经发出来。由于EC拆的是料,换了个新EC后,涛声依旧。南桥背面当时也有进水的痕迹,又把南桥换了,还是涛声依旧。无奈刷个bios无果,仔细思考后,将EC95SUSON挑起来后,测量SUSON掉电的速度没变化,在将EC96MAINON挑起来后
此时加电电流可以跑到0.04左右,测MAINON脚,虽然还是掉电,但是掉电的速度明显比之前要慢。那么可以确定MAINON所开启的电压有问题才导致掉电的。由于之前已经量过由MAINON直接开启的1.5V1.05V等大电感的阻值无异常,现在重点考虑由MAINON开启(S0)状态转换管的电压。
PQ30没用料,只要考虑PQ39PQ33+3V+5V,之前用示波器测过这两个电压瞬间都会被抬高,这次打阻值,+5V的阻值正常,+3V的阻值对地为0。跑了下图纸+3V去北桥的最多,还有南桥,南桥已换过,直接取下来北桥打阻值,还是对地为0,北桥被我干冤枉了,仔细看看图纸,看到还有给时钟芯片供电,想想之前时钟芯片进水的也比较严重,真是大意了,绕了这么大一圈。
L29L30L22,断开后,在测+3V已经不短了,此时加电还是跑0.09左右掉电,把北桥重新装上去,还是跑0.09掉电。装个CPU,电流跑到0.24左右不掉电了。找个时钟芯片换上,电流跑到0.60左右不动,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插上诊断卡不跑码CPURST正常产生,LPC帧周期信号瞬间无动作。PCI总线也无动作。要晕了,想想之前刷过bios,但是原来板子的bios没有备份下来,又从论坛下了一个再刷,一刷就亮。

PS:求加分。没分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遇到好几台这种机子,好端端的三极管漏电,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好jb难修。不过最终都修好了,太要耐心了

网友:
原来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基础扎实

网友:
北桥哭了  时钟在笑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可见理论的重要性,依据性目的性的维修才是提高维修成功率的王道。

网友:
是什么北桥   弄下来了     好装上去不?

网友:
楼主翘起MAINON  SUSON堪称经典,而且换EC 南桥 都很果断。

网友:
一时大意走了好多弯路,不过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

网友:
楼主,有没有BIOS程序呀,麻烦你上传一下

网友:
还是楼主技术高    要是我     完蛋了

网友:
进水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收藏啦。。。值得我看看学习

网友:
进水板个人建议先烤几个小时的板

网友:
楼主基础太好了  膜拜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实战基本功都是很过硬的,北桥拆装就跟拆焊个三极管似的,好羡慕,好佩服。

网友:
楼主细心!基础扎实!

网友:
精华、我们小白又长经验了、

网友:
嗯,不错,修机器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SUSON MAIONO 是什么?

网友A:
楼主的这篇帖子有营养呀值得收藏啊

网友:
进水的说好修也好修,说不好修,真不好修,搽干净也不好搞,件儿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