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H D3 V16 主板CPU供电最下面的下管D到S极是通的

楼主(2014-05-02):
七彩虹C.A780H D3 V16 主板CPU供电最下面的下管D到S极是通的,拆掉供电芯片和副供电IC还有全部场管,都还是通的,怎么回事?
可疑的是最下面那组不是CPU供电没和上面有关联 ,烧鸡法调到1.3V至5V 5A电流烧触摸没有哪里烫,电路图也找不到,也没有同样的好板,请有经验的帮帮忙。
而且此板做的很假外观看是5相供电,网站上查是3相,我检查线路发现最上面的电感也不是CPU供电而是12V的滤波电感,最下面的电感也没有和中间的3个相通。

网友:
盗花香 -5

网友:
下管坏了吧!

网友A:
明明发现场管有问题,你干嘛要去拆IC呢?

网友:
发现是哪里你就修哪里  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吧刚修了类似的有点眼熟啊

网友B:
一个一个场管拆,因为一个场管短路了你测量其他相连的场管都是短路的,拆依个测量一次,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发现场管有问题,你干嘛要去拆IC呢?

全部场管都是拆了的可能是没打逗号,你没看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场管拆,因为一个场管短路了你测量其他相连的场管都是短路的,拆依个测量一次,慢慢来吧。。

全部场管都是拆了的可能是没打逗号,你没看理解。

网友:
楼主  量好了 再去差 走了不少弯路  慢慢研究吧

网友:
拆下管看看吧

网友:
换下管   换完还是击穿的话就是IC了

网友:
你看下是什么场管啊。有些场管是DS导通的

网友:
七彩虹也会这样乱来吗,那天也找快板子来看看到底是几相供电。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