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IO / IT8712F 复位的脚是哪个脚啊?谢谢

楼主(2014-05-02):
让 IO / IT8712F 复位的脚是哪个脚啊?谢谢

网友A:
打开图纸看带RST的可以测测

网友B:
一般都是RST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纸看带RST的可以测测

这上面有好几个RST

30脚 RESETCOM# 是什么脚啊?
85脚RSMRST# 是给南桥复位的
31脚PCIRST1#
33脚PCIRST2#
34脚PCIRST3#
48脚PCIRST5#
84脚PCIRST4# 这些是I/O 输出去REST其他设备的

37脚 LRESET# 难道是这个?
45脚 KRST 或是这个?
其他的都没有RST字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RST开头

RST字样的有点多。有些是输出的,我要找输入给I/O的,请帮看看

30脚 RESETCOM# 是什么脚啊?
85脚RSMRST# 是给南桥复位的
31脚PCIRST1#
33脚PCIRST2#
34脚PCIRST3#
48脚PCIRST5#
84脚PCIRST4# 这些是I/O 输出去REST其他设备的

37脚 LRESET# 难道是这个?
45脚 KRST 或是这个?
其他的都没有RST字样了。

网友(2014-06-13):
lreset#是南桥给IO的复位信号

网友(2014-10-20):
85脚RSMRST# 是给南桥,表示待机电压好。
按下电源开关,该信号进入IO 75脚(PANSWH#), ̄∣_∣ ̄ ̄

网友(2015-06-15):
查30脚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