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算这两个脚的电压?

楼主(2014-05-02):
31脚和32脚的

网友A:
32脚那,3V那个电阻带@标志,表示实际没有装,但另一0阻值的电阻接到5V的上面,所以这个脚应该实际电压就是5V呀,31脚也一样,都是5V

网友:
对头

网友:
32脚没用吧

网友B:
有@的没装 还需要算吗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有可能你修机器的水平很好,不过这个图要是看不懂的话, 估计头大了,

网友:
接的是O欧姆电阻,电压接过去多少就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没装 还需要算吗

如果不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没装 还需要算吗

好,我知道了答案了,这是个白痴问题~

网友:
被那个图片的线条迷惑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没有看清楚,我说了如果那个电阻是有的话那两个电压不是冲突了吗都是0欧姆电阻会短路了的,如果没有安装的话那就能解释得通了两脚都是5V的

网友:
这是在逗我吗,,,O欧姆电阻哪来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脚那,3V那个电阻带@标志,表示实际没有装,但另一0阻值的电阻接到5V的上面,所以这个脚应该实际电压就是 ...

同意楼上的  意见

网友:
明显5V 电压  楼主

网友:
5V的电压搞了个3V干什么

网友:
32,31脚都为5V,@表示该元件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