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G41 跑2013

楼主(2014-05-02):
昂达主板,板号G41CD3 V2.00,  跑2013 档这个代码

查内存工作条件,我的板子是VTT_DDR电压没出,W83坏了,希望给遇到同样问题朋友提供思路,另外上传此板BIOS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和维修经验。

网友A:
楼主找到图纸了吗?

网友:
VTT_DDR没输出就追线跑一下看看连到哪里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图纸了吗?

昂达的板子你都想找到图纸?如果你能找到那就真的是牛了,这种除了代工昂达的工厂有其他谁还会有哦?或者做售后的也有,但是售后图纸流出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2013我也遇到过,那时我才刚入行就在2013年,瞬间觉得猿粪啊!哈哈

网友C:
应该跑2014才对呀楼主,你诊断卡是不是有问题,去年买 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昂达的板子你都想找到图纸?如果你能找到那就真的是牛了,这种除了代工昂达的工厂有其他谁还会有哦?或者 ...

我也觉得,主板的图纸真的不好找。

网友:
你说的W83是什么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吧

支持 反对

网友:
W83是VTT电压芯片吗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C:
应该跑2014才对呀楼主,你诊断卡是不是有问题,去年买 的吧

明年是不是跑2015的代码啊

网友:
直接换一个W83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W83坏了,既然可以判断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和维修经验

网友(2014-07-11):
桥供电正常 不

网友:
四位诊断卡就是有好处

网友:
2013代码以前没见过。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