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LG1942ST不开机

楼主(2014-05-02):
今天修一台LG1942ST 显示,机器故障是开机后正常,点一会后按关机键,在开就开不了了,拆开测量5V变为3.5-4.8跳变,断开驱动板5V变为4.9V正常,接上又跳变,断电放一个小时,上电一切正常,电源5V正常,驱动板上级的117-33供电脚也变为5V,输入平稳3.3V,点了一会故障就又出现了。。。。。搞不清是哪的问题,不知道到从哪下手,求兄弟们给个思路。。。。

网友:
电容漏电了  压不问就换光耦

网友:
哦??能是哪部分的电容呢???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求解

网友:
兄弟们,给个思路呀。。。

网友:
换一块电源板看看

网友:
把电源板5V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板的5V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