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60摔过的机器,显卡焊盘掉点40多点,开机有背光无显示,不知道能否改集显

楼主(2014-05-02):
求助,联想Y460摔过的机器,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显卡取下来一看焊盘掉点40多点,太多了,实在不想补了,取下后开机也是有背光无显示,这种情况不知道能否通过电路改集显呢? 论坛里没搜到相关文章,在此请教高手!!!

网友A:
换板子吧 掉点太对 焊上去也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吧 掉点太对 焊上去也不稳定啊

换主板也不能交换,单购要550元,想改成集显用是最划算的

网友B:
Y460 貌似是双显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60 貌似是双显卡的吧

是双显卡的,现在显卡芯片被我取掉了,开机还是有背光无显示的情况,想改成集显,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直接把独显电感撬了

网友:
刷个集显BIOS

网友:
刷集显BIOS 试试呢

网友:
摔成这样的焊盘,真是厉害

网友C:
进去 BIOS里面把他屏蔽了

网友:
在BIOS里改一下应改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去 BIOS里面把他屏蔽了

现在开机只是有背光无显示这种情况,都进不去BIOS画面  看不到没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