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全贴合屏幕内外屏分离(来自中兴u956)

楼主(2014-05-02):
本帖献给屏摔裂的机友。屏和前壳不是一般的难分离,99%的都是在分离时内屏损坏。
在此分离前壳步骤省略。分离后触摸屏也很难配,淘宝上所谓的原厂触摸屏,支持客服验证都是瞎掰,其实都V987的山寨外屏,尺寸比U956的大一点(U956的宽度是67.2,V987的是68,而且触控IC也不一样,虽然有些能用,但触控效果很差)。
如下已成功分离前壳,正常开机,触摸不能用。

屏和前壳很难分离。分离后测试正常。

采用的是全贴合工艺,好像是OCA胶。

底部的实体键部位。有些机友的实体键灯不亮其实和屏无关,灯在前壳上,是可以换总成的。

两屏之间不到一毫米。

分离后的样子,显示屏真的很薄。

玩美分离。

分离用的0.1金刚丝和加热用的铝板。温度控制在手感烫但能保持3~5秒。胶很黏。掌握力度3~5分钟就能顺利分离。

分离后试机,正常。

还没除胶的效果。

用OCA除胶液完美除胶的样子。除胶也很有技巧不然液晶屏会渗有水渍。

显示清晰靓丽。

等待安装合适触摸屏。(在手机配件市场找了几家号称原厂触摸屏的商家基本不能用,不是触控不灵就是根本不能用。而且宽度比前壳都宽,根本装不下)

其实很多机友喷中兴U956的屏黄,其实和用的OCA胶有关,可能用胶的问题,机器用一段时间后屏黄有所改善。
友情提示:动手能力差请不要自行分离,99%内屏会被拆坏。

网友A:
我分离过X907的,第一次分离是分离了,只是温度高了结果屏不亮了,赔了一个总成给别人,换外屏的钱照收,过了两个月,那个手机又摔碎了外屏,又送我这里来,二话不说调好温度,拉上金钢丝完美分离,重新做屏,紫外线烤几个小时,中途测屏无数次,最后装机完美显示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像这种碎的比较厉害的,怎么用精钢丝分离呢?根本就压不住,一拉就跑了

网友:
厉害啊高手俺分离的时候都是吧偏光膜搞坏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分得这么好真厉害,感谢分享经验,好好学习

网友(2014-06-14):
厉害,我的手机就是956

网友(2014-08-01):
楼主技术高啊,这活真像走钢丝啊

网友(2014-11-28):
楼主无敌了。我已经用bga分离屏幕了,还需要什么产品、设备来贴合屏幕?包含去胶、上胶、烘烤、模具等等,哪些好用又便宜。。。望楼主赐教

网友:
厉害 ,之前只是听说过, 分离的,在淘宝外屏很便宜,但是想换上就不这么容易 了 。

网友(2016-03-02):
这个分离要点技术,我拆下来的时候都小心的很,分离难度很大。

网友:
折机高手啊!

网友(2016-12-21):
楼主牛逼啊,拜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离过X907的,第一次分离是分离了,只是温度高了结果屏不亮了,赔了一个总成给别人,换外屏的钱照收,过 ...

你是用水胶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像这种碎的比较厉害的,怎么用精钢丝分离呢?根本就压不住,一拉就跑了

先在碎屏上贴张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