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36 不充电,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5-02):
现在手头有个ACER 4736 安装电池,插适配器,可以进系统,电池不能充电。
不安装电池的话,适配器无法开机,指示灯亮一下,一秒就熄灭,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的问题吗?需要更换?

网友:
你可以加2个电容试下 这机器电容坏得多

网友:
NEC大电容需要拆下吗?

网友:
不用直接加2个 充不上电 多半是电池坏的

网友:
直接加不用拆 拆了就加6个 不拆 加2个

网友:
加两个多大的?220的吗?电池应该没有坏,因为用电池还能开机啊

网友:
最好是折了不然用不了2个月又要反修你自已想清楚

网友:
NEC 大电容最好拆下来    不然还是会掉电的

网友:
把NEC用平口螺丝刀敲掉,装4个330上去再看看,不插电池,用适配器不开机那就是NEC的问题,先换再说,一步一步来,先把用适配器不开机修好再看电池能不能充电,不能再继续

网友:
加电容,,,肯定会好

网友:
我并以个普通的 3300UF电解电容到NEC电容上,可以开机,过了几分钟,电解电容引脚被烧红,把电解电容拆了,又可以开机了,估计还是需要直接更换NEC大电容,暂时是正常了,就让顾客先这么用着吧。也可以充电了

网友:
干吧,小子,老规矩,四个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