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M5 CPU复位后 不动作了

楼主(2014-05-02):
精英G41T-M5 CPU复位后 不动作了
VTT
Vcore
VRMPWG
CPU_RST 出来了
PCI-RST 出来了 时钟也有
U为E3300 诊断卡D0 不动,
按复位键 IRDY和FRAME 会闪一下灯

换奔腾4 CPU LGA775 诊断卡FF ,
又换了U  E5200 诊断卡00-96-98-D3-88-D3-9D-00不动了。
蛮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一样。

CPU 复位了后面就没经验了。

网友:
没有办法啦,谁能给点思路啊。

网友(2014-08-21):
问题还是在复位电路上吧。

网友(2014-10-16):
应该是内存没过啊

网友A(2014-11-19):
我的 cpu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cpu 复位灯常亮

查下内存的条件  供电  时钟   SPD   基准      复位

网友(2015-12-11):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块跑数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