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28 怪问题,经常掉电,有时显示,有时掉电.

楼主(2014-05-02):
T628 集显.经常开机掉电,有时开机能正常使用,但+5VSUS 只有2V多点,SUSD 电压只有2V-3V  PR78有14V ,PR78换过,PQ15换过,PC48换过,感觉SUSD 电压不对. 求高手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
直接拉过去

网友:
关键是PQ15   2脚多少电压呢   0是正常的  如果电压高  就查最左边那个三极管附近

网友:
PQ15 2脚为0V

网友:
PQ15的G极也就是2脚是0V,这个管子是N管,它除于截止状态。+12VALW经过PR78后SUSD应为高电平!

如果PQ15截止,D极为低电平,确认PR78没有断路或者阻值变大,打后极阻值

网友:
是海尔T628?SUSB被后级拉低了吧?